求助大神们,哪位知道下面这个装潢设计图是用什么绘图软件制作的

楼主(2015-11-19):
(无正文)

网友A:
CorelDRAW X6
【方案】
揭秘热成像套件:为何它是追踪野生动物不可或缺的高科技伙伴?

网友B:
应当如楼上所说,见过用CorelDraw 9做广告设计的,似乎也见过效果图是该类型文件,但自己没有使用过。
【方案】
视情维护策略大幅提升发动机悬置系统的生产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