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下图程序详细工作过程?

楼主(2015-11-19):
单键启停程序

网友A:
首先,请记住,程序的扫瞄是从上往下扫瞄的。
x0按下,m1得电,y0得电。
至于m0会阻止m1得电,那是下一个扫描周期的事情了

网友B:
当扫描到输入映像区x0=1时m0,m1是同时为1,m1=1把y0=1放在输出映像区,在下一个扫描时,m0触点断开了m1,即m1=0,扫描到y0从输出映像区取出时,由于m1=0,因此y0自锁的点通过m1的常闭点接通y0线圈使y0保持为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停止的过程是怎样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直对PLC的工作过程不清不楚,书上说的太笼统,能详细说一下吗?或者是这方面的例题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听君一席话胜读半天书

网友B:
停止是m1接通1个扫秒周期断开y0自锁点,由于此时启动点被y0以断开。

网友D:
YO接通后,M1再脉冲接通时,Y0线圈所在一行 因Y0的接通而Y0常闭点断开,其下一行因M1的接通而M1常闭点断开,故Y0的执行条件不满足(是断开的),所以Y0断开。
到下一个扫描周期,因M1断开,Y0保持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加你个QQ号吗?就为弄清这个问题.我QQ996607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加你个QQ号吗?就为弄清这个问题.我QQ9966071

网友E:
自己用计数器比较就行了,方法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比较,有没有专门用于理解PLC扫描周期的程序?

网友E:
等于1的时候通
等于2的时候复位
方法很多

网友F:
试着编了程序跑了跑,有意思

网友F:
第一次:X0=1,Y0=1;
然后X0=0,Y0保持1
第二次:X0=1,YO=0;
然后X0=0,Y0保持0,
一直这样循环。。。。
原来是M1的变化起了作用

网友G:
感觉欧姆龙的好用。。上升沿可以取反。

ALT好像直接可以用吧。

还有楼上大神说的计数器方法。看别人程序也写过。。

对了 三菱有么有上升沿取反的
质量的电脑,夜班 这个应该可以,实测欧姆龙

网友H(2015-12-19):
这个程序很短,可以自己画个时序图就可以看明白了!自己理解理解,我画了一个时序图,你看看!其实主要是M1,和MO这个地方比较难理解。你要看的懂M1是很快的通断,程序上的监控估计也看不到,好像没变化.

网友I:
楼主要做的是一个交替指令吧,太繁琐了 --I X0 I-----------[ ALTP Y0 ]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