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19):
单向可控硅坏的接上板上就可以用。。好管用不了。。。想不通。。。。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既然可以用,那为什么说它是坏的呢?

网友B:
怎么测量的?如何判断是坏的?新购买的好管参数是一样的吗?如何安装的?
几张图片就能把问题说清楚了。

网友C:
楼主说的晕乎乎的

网友D:
没明白楼主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E:
楼主的语文需要加强啊,前因后果过程都没说明白

网友F:
莫名其妙

楼主:
这个TIC106N是原装板子上的量A与K有短路但可以用.

这个可以TIC106D淘宝上买的测量好的但装上板子用不了

网友F:
怎么不能用,不导通吗

网友G:
通了也可以用?能受控吗?

网友H:
淘宝买的?那...?是好的吗?新买的不得不过于是好的。万一要是买了...呢?

网友F:
也可能是需要触发电流太大和原电路不匹配吧

网友I:
可能是坏的能通电,好的不能触发不能通电吧!

网友J:
可以用,是说能正常使用吗,两者的参数一致吗?

网友K:
型号不对吧,或买到次品了。

网友L:
我看懂了,先给你一个PDF,

1,按你买的TIC106D来看,在电路电压不超过400V时,是应该完全可以代用的。
2.如果电路电源高于400v,TIC106D就容易坏。
3,原机的TIC106N是最大反向耐压800V的。AK脚短路=器件在线打开了。后级是有电了,能工作了。
4,新的TIC106D,不能用,应该测量G的电压。一般应该大于0.6V.
5,可控硅损坏后,应该仔细查前面的触发电路,供你参考。   有用的话,适当关注我的帖子,哈哈。祝成功。
6,空了多看看基础的东西哦。

网友M:
第二张图不像原装管。

楼主:
回复 网友G:
通的使用正常

网友N:
仿咸老师做个测试电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