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172运动控制器

楼主(2015-11-20):
运动控制器中定位信号M2487,请问具体是什么错误信号?在手册中查到这个--想问一下这个报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怎么解决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A:
这手册再往后几页有介绍什么原因会引起这个信号的

楼主:
我看到过这里 但是看不懂编号怎么确定是 M2487 可否指教一下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过这里 但是看不懂编号怎么确定是 M2487 可否指教一下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07+20n 表示的就是2487 么~ 怎么算出来的啊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B:
n是代表第几轴,上面表格很明显啊,要看是什么故障要去查D或者R元件。
+5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知道N的意思了 看手册不仔细~~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