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芯片资料

楼主(2015-11-20):
大家好,请问你们谁有微控制器HD6435348CP10的PDF资料。上传一份,谢谢。在网上找了一圈没找到。现在想看一下。因为我有一块近口的线路板。通信连接不上,通信芯片没问题,我看了一下电路,通信经过通信芯片后就到了微控器上了,晶振都换了,微控制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去alldatasheet,有的

网友B:
有程序的芯片,你换了何用?

网友C:
上个图看看什么样子的。

网友D:
芯片需要写入数据才能用吧。

网友E:
一般有两种芯片,一种是出厂的时候就设定好了的程序芯片,直接使用,只是其外部电路的存储器集成块内部存储的数据如果不对,照样不能让芯片正常工作。
一种是可编程嵌入式芯片,需要芯片本体+外部存储器的正确数据才能正常工作,并且芯片本身的引脚也可以自定义用途(也就是编制使用程序)。

楼主不妨直接把整块电路板的用途和出现的问题说一下。

楼主:
程序有外部存储器,我公司有比较多用这个芯片做的电路板,有直流调速控制器,有文本显示器,还有专用控制器,都用的这个芯片做的主控芯片,直流调速器从24KW到300KW的控制器,做的挺好的,板子各功率通用,文本显示器与专用控制器通信,现在我的是俩通信不上,这个我们厂有20多套,一套要十多万,关键是订货期长,从意大利进口的机器,控制器,文本显示器,调速器,文本显示器都是厂家专门开发的,只能厂家买得到,2003年买这二十台机公司花了一亿多哦,他的通用性很好,我们不同型号的机台都能用,只要把叁数改好就行,修也方便,线路板芯片都是用的IC座。但就这个主控芯片坏的比较多,但我们买新的芯片装上就好,但通信连不上或时好时坏的却没有弄好个,以前也发到意大利厂家修,但基本也没有修好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程序有外部存储器,我公司有比较多用这个芯片做的电路板,有直流调速控制器,有文本显示器,还有专用控制器,都用的这个芯片做的主控芯片,直流调速器从24KW到300KW的控制器,做的挺好的,板子各功率通用,文本显示器与专用控制器通信,现在我的是俩通信不上,这个我们厂有20多套,一套要十多万,关键是订货期长,从意大利进口的机器,控制器,文本显示器,调速器,文本显示器都是厂家专门开发的,只能厂家买得到,2003年买这二十台机公司花了一亿多哦,他的通用性很好,我们不同型号的机台都能用,只要把叁数改好就行,修也方便,线路板芯片都是用的IC座。但就这个主控芯片坏的比较多,但我们买新的芯片装上就好,但通信连不上或时好时坏的却没有弄好个,以前也发到意大利厂家修,但基本也没有修好过。
就这样的板子,买新的要七万多点,还要两个月才行。并且先打全款

网友F:
  HD6475348  日立公司16位单片机芯片,你以前换的芯片肯定是从厂家买的,封装大概是PLCC-84,插上就好用。单片机内肯定是有程序的,要是买空片能用,那他卖给你7万一块的板子还值什么钱?你直接抄板的了,要是你不行,我给你搞,我只要7000一块,给你搞个20块。
  意大利人很聪明的,基础产业不怎么样,但是很会开发的,机器上的器件大多是德国的。意大利的好多设备都是这样的。这个单片机的片内应该是已经烧录了系统程序,为了适应不同应用,一些有选择性的程序数据烧录到片外ROM。你可以买来空片试试看,到底会不会运行。

网友G:
根据我的经验,基本是外围电路有问题,不要被有些问题吓坏。再仔细检查吧。

网友H:
芯片内如果没有程序(程序在外部存储器),则可能可简单更换;如果有程序,通常的资料只能看看引脚图或指令集了。
外部存储器的程序是自己做的吗,与它有不有关;IC座的话,质量要好。

楼主:
图片太大发不了,用这个单片机的几种板程序换是外挂的,每种板都有几个IC上贴纸并写有编号,里面有程序,其他的都可随便换,在电子元件市场上买的。换上就行。厂家是不买芯片的,我们因为板多,所有IC都是IC座所以换很方便。板坏了很多时候都能自己修好,想在厂家买有程序的芯片人家都不卖的。说只卖整板,而且得先打全款,人家才发货,找了很多人想把里面的程序读出来没有成功过。我说的这种板,主要故障就是通信连不上和经常死机我们还没有修好过

网友F:
你只要说存储器型号好了,片外程序存储器是很容易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