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LG PLC程序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11-20):
中的箭头怎么弄出来的?怎么编辑!

网友A:
呵呵;长度超过了就自动生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 的好像不对吧!长度超出了会有提示错误!

网友B:
你串联接点编啊编,不要停,看看会出来什么。

网友C:
看来LG PLC一行最对可以编辑8个,超过了会自动换到下一行的,楼主看下软件说明书里面都有的,像三菱的一行允许10个,最多可以并列24个

网友D:
看样子是自动换行的意思吧。

网友E:
好像是设置多宽后,优化显示就这样了

网友F:
接着编就这样了

楼主:
我知道原因了:在条栏数目调整(h)

网友G:
楼上都是高手啊

网友H:
解决就好

网友I:
说的都那个麻烦啊,三菱的F9 然后输入K0完活。

网友J:
LG的没用过。。。但是看起来是编程界面差不多。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看来LG PLC一行最对可以编辑8个,超过了会自动换到下一行的,楼主看下软件说明书里面都有的,像三菱的一行允许10个,最多可以并列24个

网友L:
这个用得很少。

网友M:
回复 楼主:
一行内不停地加东西,超出一行就是图上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