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小白一枚求助

楼主(2015-11-20):
   参观完上海工博会回来。发现展会上很多设备都有用到视觉CCD拍照定位功能,很高端的样子。但本人一直不明白,网上查到的资料也不多。目前只停留在用CCD拍照,与样品对比,判断好坏的阶段。。假如我有个设备用PLC控制,做XYZ三轴伺服定位,就是CCD与PLC通迅成功后,对一个物品拍照后如何计算出它的坐标并发送给PLC?PLC又如何算出这个坐标?

网友A:
PLC只管接收坐标数据,至于如何算出来的,视觉控制器会完成的,一般在视觉控制器连接电脑运行的软件里面设定好,然后连接PLC才进行工作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是视觉软件设置的,PLC还没这个功能吧,不过我使用视觉都是缺陷检测,还没涉及到位置检测

网友A:
一般的视觉控制系统,先固定好摄像头的安装距离,然后又在软件里面设定图像内物体移动距离与实际物体移动的对应关系,这样当相机检测到物体移动之后,与基准位置对此,就可以算出来移动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