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片冈分切机下收卷收不齐打皱,请大家研究下!

网友A:
收不齐查EPC对边机,收卷折皱调整曲辊

网友B:
这个因素太多了,我们是纸材分切,一般调压力,机器不同差别甚远。

楼主:
上收卷齐的,下收卷不齐打皱,刚才把下收卷的压辊传动皮带拿掉了,结果好了。现在分析下来有两种可能,一:压辊不好(昨天刚磨过的,直径在公差范围)二:下收卷与压辊调速机构有问题。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C:
压辊磨得一头大一头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压辊磨得一头大一头小

这个哥们说得有些道理, 另外 是不是张力和纠偏没有调好,如果张力不够也会这种现象

楼主:
目前临时措施就是把皮带卸了,效果还可以。如果说张力不好的话应该皮带卸了也不行。纠偏绝对没问题。

楼主:
目前厂家给出的信息是压辊的原因,但还是有疑虑

网友E:
张力调整
应该有纠偏装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