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大家好!
   有一台设备以前是接触器控制双速电机实现变极调速,三角型接法 4极 1500转,双星型接法 2极 3000转,现在想用变频器控制双速电机,电机接成双星接法可以用吗?

网友A:
可以用的,就当于一拖二的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我只接高速双星,对电机没什么影响吗?

网友B:
只接高速转矩足够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C:
变频调速,根据你的要求接转矩最大的还是转速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