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位置模式下,是不是使能后Q0.0输出脉冲给PULS,Q0.1输出给SIGN就能运行?断开Q0.0就停止?

网友A:
是的,SIGN不接也可以运行,只是不能控制转向罢了

网友B:
是的,位置模式下,使能给了,发送脉冲方向,伺服就可以动起来了

网友C:
是的,自己试试手感觉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