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输入故障代码,显示相印的故障原因及应对策略!

网友A:
竟然是控制台版本啊,楼主应该把它做成图形版本。

楼主:
不会呀,刚学c不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呀,刚学c不久!

MFC编程呀,或者使用QT来写界面,不过QT我不会。

网友B:
用VB应该就很简单了吧

网友C:
可以用GTK试试

网友D:
我要的代码都查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要的代码都查不到啊
什么代码?

楼主:
报警号,都有的呀!

网友E:
智能手机这么普及了,直接把故障那一章,放手机里翻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智能手机这么普及了,直接把故障那一章,放手机里翻就很好了。
如果我收集多个品牌的驱动器报警信息,并把它做成手机软件,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网友F:
计算机语言不懂,脑子不好使感觉挺难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智能手机这么普及了,直接把故障那一章,放手机里翻就很好了。
如果我收集多个品牌的驱动器报警信息,并把它做成手机软件,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苹果用户表示恐怕这样做有难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智能手机这么普及了,直接把故障那一章,放手机里翻就很好了。
如果我收集多个品牌的驱动器报警信息,并把它做成手机软件,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祝你成功。

网友H:
祝楼主早日成功!

网友I:
楼主自己的习作啊——
虽然已不会C语言,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J:
把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等的报警代码作成手机app,这也是个创新啊。楼主我坚定的支持你!加油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智能手机这么普及了,直接把故障那一章,放手机里翻就很好了。
如果我收集多个品牌的驱动器报警信息,并把它做成手机软件,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苹果用户表示恐怕这样做有难度。
ios版本不好弄可以先弄安卓版本的嘛,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要的代码都查不到啊
什么代码?
看看吧就是下面这些。
AL10 欠压  检查电源。
AL12 存储器异常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3 时钟异常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5 存储器异常2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6 编码器异常1  1.正确连接。2.更换伺服电机。3.修理或更换电缆。4.请正确设定参数No.PC22的第4位。
AL17 基板异常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9 存储器异常3  更换伺服放大器。
AL1A 电机配合异常  正确的配合。
AL20 编码器异常2  1.正确的连接。2.更换伺服电机。3.修理或更换线缆。
AL24 主电路异常  1.改正接线。2.更换电线。3.更换伺服放大器。
AL25 绝对位置消失  1.报警发生的状态下,等待2-3分钟之后,断开电源,再接通电源。必须再次进行原点设定。2.更       换电池,必须再次进行原点设定。
AL30 再生异常 1.请正确设定。2.正确连接。3 ①.降低定位频率。②.更换容量更大的再生制动选件。③.减小负载。4.检查电源。5.更换伺服放大器再生选件。
Al31 过速  1.请正确指定脉冲。2.增大加减速时间常数。3 ①.重新设定合适的伺服增益。②.不能设定合适的伺服增益时请采用以下措施。(1,减小负载转动惯量比设定。2,检查加减速时间常数。)4.电子齿轮比太大请正确设定。5.更换伺服电机。
AL32 过电流  1.改正接线。2.更换伺服放大器。3.采用噪声对策。
AL33 过电压  1.请使用再生选件。2.请正确设定。3.更换导线,正确连接。4.更换伺服放大器。5①.内藏再生制动电阻时,更换伺服放大器。②.再生选件时,更换再生选件。6.增加再生选件或增大容量。7.检查电源。8.改正接线。
AL35 指令脉冲频率异常  1.改变指令脉冲频率为适合值。2,采用抗噪声措施。3.更换指令装置。
AL37 参数异常  1.由于伺服放大器故障使参数设定值被改变。(更换伺服放大器)。2.参数No.PA02中选择与使用的伺服放大器不匹配的再生选件。(请正确设定参数量 No.PA02)。3.参数的写入等使EEP-ROM的写入次数超过10万次。(更换伺服放大器)。
AL45 主电路元器件过热  1.伺服放大器异常。(更换伺服放大器)。2.过载状态下反复使电源ON/OFF。(检查运行方法)。3.伺服放大器的环境温度超过55℃。(使环境温度在0-55℃间)。4.超过密集安装的规格使用。(在规格范围内使用。)
AL46 伺服电机过热  1.伺服电机的环境温度超过40℃。(使环境温度在0-40℃间。)2.伺服电机处于过载状态。(1.减小负载。2.检查运行模式。3.更换输出大的伺服电机。)3.编码器的热保护传感器故障。(更换伺服电机。)
AL47 冷却风扇异常  1.冷却风扇的寿命。(请更换伺服放大器的冷却风扇。)2.风扇夹住异物,停止转动。(除去异物。)3.冷却风扇的电源故障。(更换伺服放大器)。
AL50 过载1  1.超过伺服放大器的连续输出电流。(1.减小负载。2.检查运行模式。3.更换输出大的伺服电机。)2.伺服系统不稳定产生振动。(1.请反复进行加减速来实施自动调整。2.改变自动调整设定的响应性设定。3.停止自动调整。改用手动方式进行调整。)3.机械有冲突。
AL51 过载2  1.机械有冲突。(1.检查运行模式。2.请设置限位开关。)2.伺服电机的连接错误。伺服放大器的输出端子U.V.W和伺服电机的输入端子U.V.W不对应。(正确连接。)3.伺服系统不稳定产生振动。(1.请反复进行加减速来实施自动调整。2.改变自动调整设定的响应性设定。
AL52 误差过大  1.加减速时间常数太小。(加大加减速时间常数。)2.正转转矩限制(参数No.PA11),反转转矩限制(参数No.PA12)太小。(提高转矩限制值。)3.由于电源电压下降导致转矩无法起动。(1.检查电源设备容量。2.更换输出大的伺服电机。)4.模型控制增益(参数No.PB07)
AL8A 串行通信超时异常  1.通信线缆断线。(修理或更换通信线缆。)2.通信周期比规定时间长。(缩短通信周期。)3.通信协议错误。(改正通信协议。)
AL8E 串行通信异常  1.通信线缆故障。(断路或短路。)(修理或更换线缆。)2.通信设备(个人电脑等)故障。(更换通信设备(个人电脑等。))
88888 看门狗  伺服放大器内的元件故障。调查方法:卸下除控制电路电源以外所有的线缆,然后置电源为ON,仍然发生报警。(更换伺服放大器。)

网友L:
感觉怎么像变频器的故障代码?

网友D:
回复 楼主:
M2487 QD172D运动控制器

楼主:
原来还可以反编译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