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有了解拉压力传感器的大神吗?求讲解。关于选型跟现场布置

网友A:
楼主什么情况?你的需求是什么?啥也不说,这是干嘛呢?没有内容的提问题。

网友B:
没明白什么意思?用在哪里?

网友C:
楼主用在啥场合,型号你都已经定了,那就是量程的问题了

楼主:
LSR-2型拉压力传感器,用来称重的,前面2个,后面1个,我希望能了解下为何这样布置?原理是什么

chuan

楼主:
照片上只拍出了一个,这是后面的那个

网友C:
那就是三只安装的方式,一般多数选择重心120度水平分开安装。
估计你这是长方形的了,因为4只不好找正。

楼主(2015-12-31):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很久没上了,赏分先给你。此外再请教下, 长方形4只不好找正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不定位的意思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用四个传感器,那么这第四个传感器需要在前三个传感器的同一个平面,否则可能会不受力,甚至出现反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