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台达VFD 1.5KW变频器上电报缺相,检查缺相检测电路,DR125、DR126两个51K电阻开路,更换正常。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写仔细点,大家都好学习下。

网友B:
很少遇见过这种电阻坏的

楼主:
检测电路是检测相间380V交流电压的,每相用两个51K电阻串联降压,输入到817光耦检测。S相电阻坏导致光耦输出错误。图片大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