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7代伺服电机

楼主(2015-11-20):
想请教一下安川7代伺服的主回路端子(也就是电源端子),和5代的有什么不同??5代和7代的能共用吗????

网友A:
功率一样的话,5和7是一样的。只是编码器分辨率有所不同,前者为20位,后者能达到24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样吧,,听说5代的跟7代的电源插头的端子口都不一样,,5代的根本插不进去7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