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欧姆龙CPIH PLC 编程电缆可以用一般打印机的线连接,可是我把打印机的线连到电脑上却无法显示COM口,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个是USB的,没有看到COM口是正常的。

网友B:
连上了吗?USB有驱动的。

网友C:
USB端口连接电脑和PLC并通电的时候,电脑的显示屏上会提示寻找到新的硬件并提示你需要安装驱动程序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需要安装好驱动程序以后,才能在编程软件里面连接成功PLC。

网友D:
需要安装USB驱动;

网友E: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我的连接之后一直没反应,USB端口连接电脑和PLC并通电的时候,电脑的显示屏没有提示寻找到新的硬件,是驱动出问题了么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连机后没有提示,肯定是不正常的,硬件没有检测到,如何通信,确定你用的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那就到设备管理看看有没有待装驱动的欧姆龙设备。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刚刚找师傅确认了,传输线的问题,换了跟线就好了,忙活了大半天,某宝真心要给差评啊,质量参差不齐。

网友H:
USB口不是COM口

网友I:
通讯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