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求助

楼主(2015-11-20):
我有一个二极管看不清楚型号,二极管是接24V的电压,导通时候为0.7V,则我的电路板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不正常的时候二极管就有24V电压,我想请教下这是个什么管,可以用什么管代替?

网友A:
主啊,你描述的不太清楚,看不太懂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

图片你看看 这个是什么二极管好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指导下吗?

网友A:
应该是高耐压,快恢复。另外导通时候为0.7V,则我的电路板可以正常使用,不正常的时候二极管就有24V电压这句话理解不了

网友A:
管子印字挺清楚,百度一下

网友B: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通直流电源的功能,不论任何类型的二极管都是。
楼主的电路板出现问题了对吧,然后就怀疑哪个二极管损坏了对吧。二极管有0.7V电压的时候,是正极电流流过了二极管,有24V电压的时候,正极电流没有能够流过二极管。

流过与不能流过的区别,就是电源的正负极调换的结果,需要检查电路板为什么会存在自动调换正负极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不行,输入电压直接过这里的  没经过其它原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百度查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导通的时候只有0.7V,然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它不导通,其它的电子原件都没工作

网友A:
这种二极管使用时间长了俩引脚极容易脱落,但在焊接引脚的支撑下又看不出来,结果你知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  我就是拆下来才知道已经脱落了  你碰到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二极管?麻烦你告诉我好吗

网友C:
这个就是整流二极管吧

网友A:
看不到型号,大致猜测,1200v3a,可以满足了

网友D:
神啊!这个得看电路分析

网友D:
应该是高频整流二极管

网友E:
换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不行,输入电压直接过这里的  没经过其它原件
估计就是二极管不稳定导致的,代换二极管,最好把电路板的图片也上传上来,好知道用途,比如频率和耐压,以前我也遇到过,CRT电视机的二极管击穿导致画面枕形失真,想都不想,直接拿一个普通的220V的IN4007整流二极管更换上去,就OK了。

网友F:
可以用15V的稳压二极管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