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大神们好,小弟刚学PLC,有点问题想请教下, 我怎么样才可以把当前的T值显示在触摸屏上??,谢谢

网友A:
在屏上建“数字输入框”,地址选“TD*”(*代表T的编号)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已经好了,但是屏上的时间更新速度太慢了,请问可以用什么方式调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真的非常感谢,但还有个问题,就是屏上的时间更新速度太慢了,请问有什么方式可以调试吗

网友B:
加快通讯速度,加快刷新速度

网友C:
呵呵;屏与PLC通讯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不可能绝对同步;

网友D:
也不可能好慢的
变化3 4秒显示一次正常

网友E:
那得看什么触摸屏了,组态软件都不一样的~

网友F:
这个也和你屏和PLC是通过什么方式连接的,想响应快,那就要买好的高档的屏,用通讯快的方式。

网友G:
楼主用以太网的硬件试试还慢不。

楼主:
感谢大家的提议,非常感谢,刚问了下,客户要求没那么高,现在的刷新速度在0.3秒左右,还不错,能接受了,谢谢大家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提议,非常感谢,刚问了下,客户要求没那么高,现在的刷新速度在0.3秒左右,还不错,能接受了,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就好,以后有问题多来论坛逛逛,基本的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的,加油楼主!

网友I(2016-01-06):
触摸屏上的数据显示框的地址和PLC上的地址设置一致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