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下

楼主(2015-11-20):
这是什么二极管

网友A:
稳压管有这样的,还有肖基特整流管。

网友B:
还可看得见上面有字,可以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我按照上面的找不到这个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照上面的字找不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上面的字找不到啊
你这么不把看到的字发上来呢,有空格的要空格哦。
大家帮你找不是很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3D 7L

网友C:
首先你看一下是高频应用还是低频,电流大概多大范围,直接选相应参数替代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就是不知道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它是直接接24V,然后在降压为0.7V

网友C:
你把这个周边电路图画一下,我给你参考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直接经过这个二极管在到三极管到电容  在出来

网友C:
到三极管基极还是射极还是集电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到电容的正极

网友C:
应该就是一个简单地滤波扩大电路,用1N4007就行了,最多1N5408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D:
用耐压高一点的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哪种呢?大哥指导下

网友E:
给你选个型号吧,RU4DS,耐压1300V,电流4A,快恢复,绝对能用。

网友F:
 这个估计是快速二极管,可以参考 15V的稳压二极管代换
 你用在那里位置

网友G:
普通的 硅 二极管呀。

网友H:
可要整准了,如果错了,可是不给你机会后悔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