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F740变频器

楼主(2015-11-20):
本来想测试下B1C1端子的故障输出功能,看plc的程序是否起作用,原来想断开一根相线模拟缺相的,结果开机变频器根本不亮,也没有报警;不知有啥方法能模拟故障输出没?

网友A:
如果你R1 S1是接到R S短接一起的,那么你只能断开T那条相线来测;

网友B:
断开UVW中的一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R1 S1是接到R S短接一起的,那么你只能断开T那条相线来测;
原来是这样的呀,只能断开特定的一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UVW中的一项比较好
断开电机侧回头试试看

网友A:
变频器的工作所需电压是由R1 S1供应的,如果你把这个断开了,面板连显示都没了;

网友C:
RST你没有看到RS是接单内部辅助开关电源的么?你断的绝对不是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