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就是关于温控器的一些实例操作的书籍,或者是一个任务一个任务的,明确写出操作的方法

网友A:
楼主是否想找关于温控器设定方法的书籍?好像没有。最现实的办法是找产品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B:
找说明书啊

网友C:
推荐一个,找汇光温控。

网友D:
具体仪表具体操作,温控器的操作(设定)最好的资料就是相应产品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E:
不同厂家,设置不同,只有看说明书了。

网友F:
温控器现在有很多,每个厂家设置都不一样的,最好还是找厂家

网友G:
我们都是用上海福一开关的!

网友H:
这个仔细看下产品说明书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