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5-11-20):
我有一台11kw电机星接时接触器吸合电机启动 继电器 转到角接时接触器吸合电机却不运行 是否是电极接线柱首位找错了?

网友A:
那就查线画图,看看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因为电机之前烧坏了 刚刚缠好的 接线之后就这样了

网友B:
分清楚绕组首尾,

楼主:
用数字万用表怎样找首尾?

网友C:
不要告诉我三角形解法如下:A相线圈2个头尾是一相电,B相线圈2个头尾是一相电,C相线圈2个头尾也是一相电,

网友C:
不构成一个回路的话,电机咋运作呢

网友D:
既然楼主怀疑接线,就立马检查,找电机的头尾的方法相信楼主也会的。

网友E:
估计是接线问题

网友F:
应该是新绕的线圈首尾搞混了!

网友G:
不会是修电机的地方有学徒的,练手了吧。以前碰到客户,说变频器报警有毛病了,去了一看报警代码,立马知道是电机的问题,跟客户说了,但是客户立马反驳说,电机是刚修好的,不可能。我说,咱们用摇表看看。最后,哑口无言。反而骂修电机的。

网友H:
不久前有一同样问题的帖子,不知出结果了没有。

网友I:
楼主,测量一下三角接触器的上下端子,同相的上下端子应该是不通的,如果是通的,那就接错线了,如果新绕的电机头尾接错,电机电流会很大且有异响。

网友J:
可以使用万用表判断电机的接线端子有没有搞错,

网友K:
电机线圈相序看看

网友L:
接线问题吧。

网友M:
见过电机引出线顺序u1V1w1u2v2w2的,不是出错,而是电机厂按设备厂家定做的,还有就是见过两个接触器上端连接线不按顺序的,还是好好理下吧

网友N:
是不是电机引线接错了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不会是修电机的地方有学徒的,练手了吧。以前碰到客户,说变频器报警有毛病了,去了一看报警代码,立马知道是电机的问题,跟客户说了,但是客户立马反驳说,电机是刚修好的,不可能。我说,咱们用摇表看看。最后,哑口无言。反而骂修电机的。
工厂这样的人太多了,他们是客户得罪不起。楼主那个星形既然要转那么你测试下相电流相差大不大,按道理说接成三角形也该转。仔细检查下线路。

网友P:
三相马达的星三角型转换电路,需要马达引出6根线,并且引出的顺序不能错误,否则轻则马达不能运转,重则马达再次烧毁。
楼主要想在论坛上解决问题,最好上传现场图片,另外市场上的马达修理部是非常乐意楼主公司的马达能够拼命的烧毁线圈的,即使是刚修理送回去的马达,也可以将责任推给工厂的电工接错线帮背黑锅。

网友Q:
十有八九是楼主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R:
肯定是线接错了

网友R:
W2要返回到U相,U2要返回到V相,V2要返回到W相

网友H:
都到20几楼了,楼主是不是搞定了,该回来分享下战果啊。

网友S:
接线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只拆电机接线盒的线,所以你拆线的时候有没有标线号,与电机对应不当,就会不正常,重新较正一下就好,小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可以使用万用表判断电机的接线端子有没有搞错,
最应该是用万用表测一测,还可以用摇表测量一下。

网友T:
没有看电工书吗?老师说15KW以下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U:
这个有啥好研究的,不是接线问题,就是电机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T:
没有看电工书吗?老师说15KW以下的电机可以直接启动。
直接启动是有条件的。

网友V:
新绕的线圈搞错头尾了吧

网友W:
修复的电机没做出厂试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