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0):
   一台挤塑机采用伺服液压系统,电机采用的是,交流永磁伺服电机。
驱动器采用的是科比伺服变频器,伺服电机尾部的编码器采用的是旋转变压器。
   现在的问题是,电动机更换了编码器以后,一启动后,电机只转动一点儿角度,就马上故障停机。
故障代码是:E.OL2,查资料是,电机堵转或电流过大。
  紧接着又显示E.ENC1,手册上说是编码器故障,实际上编码器是新换的。
   请教有经验的朋友,这是不是更换编码器之后没有调整零位造成的?
因为手上没有仪器现在不知道怎样调零。
  科比伺服放大器本身能不能用参数设置上调零,而不需要去调整编码器的位置,请教高手可以这样么?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简易的方法可以调整。

网友A:
在这问,没戏。

网友B:
同意楼上,零位调整保密阶段,没人会说的。

网友C:
编码器有变压器式的?好像只分绝对值和增量型的编码器吧,编码器确实是不能任意更换和拆卸的,建议联系伺服系统制造商吧。

网友D:
这个我们也碰到过!废了老大劲!旋转变压器什么型号!软件调零其实是很简单的!不过现在厂家垄断啊!技术不普及利润空间才打啊!

网友E:
国产的我拆下过编码器换轴承后利用驱动器调零功能跳到原位,但是非国产的不会告诉你怎么调零。

网友F:
有的伺服驱动,是可以自动寻找电机磁极点位置的。是开放给用户自动辨识的。西门子的伺服都有这个功能。楼主可以找驱动器的制造商技术咨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台挤塑机采用伺服液压系统,电机采用的是,交流永磁伺服电机。
驱动器采用的是科比伺服变频器,伺服电机尾部的编码器采用的是旋转变压器。
   现在的问题是,电动机更换了编码器以后,一启动后,电机只转动一点儿角度,就马上故障停机。
故障代码是:E.OL2,查资料是,电机堵转或电流过大。
  紧接着又显示E.ENC1,手册上说是编码器故障,实际上编码器是新换的。
   请教有经验的朋友,这是不是更换编码器之后没有调整零位造成的?
因为手上没有仪器现在不知道怎样调零。
  科比伺服放大器本身能不能用参数设置上调零,而不需要去调整编码器的位置,请教高手可以这样么?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简易的方法可以调整。

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是可以自己调零的
科比伺服变频器:这是什么意思,应该是伺服吧
请问这个伺服的具体型号

网友A:
知道的也不会在这说的。
换新或送修。

网友H(2019-10-05):
本公司有伺服电机调零仪(DF2031,DF2032),使用方便,重量轻,方便携带,专为广大电机维修人员服务,有技术人员指导,包教会!!四九七八七七四八七(??)

网友H:
本公司有伺服电机调零仪(DF2031,DF2032),使用方便,重量轻,方便携带,专为广大电机维修人员服务,有技术人员指导,包教会!!四九七八七七四八七(QQ)

网友I(2019-12-08):
新的编码器跟原来的是不是一样的型号?如果不是,要确定合不合适。你只是换了个编码器而已,程序没有换。可以看看程序是怎么调零的,触发一次就好了。

网友J(2021-03-27):
13122952212,专业科比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