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关于断开式时间继电器问题 急

楼主(2015-11-20):
最近维修一台老裁纸机 发现时间继电器坏了 买不到一样的产品 该用什么替换啊?

网友A:
把接线柱的接线端子拍个全景+看好端子上面的标记,比如总共接入了多少根线,具体接了哪个端子。
其实这种维修代换对于专业人事是小菜一碟。其实就是两组延时通电触点+复位端子。

网友B:
没有接线图也帮不了你,这个是可以改线路的

网友C:
这个看图像断电延时?不过一般都是通电延时,楼主可以根据工艺或电路图逻辑判断是否,市面很多的,应很好配的。

网友D:
楼主看看这是否有合适的:
http://www.delixi-electric.com/productopen_a039df5dd73c8fe0.aspx

网友E:
可根据电路要求,或者原有时间继电器功能,选配代换型号(但我对现在的器件不了解);可参看产品样本,亦可询问商家。
图示是断开延时、延时范围0.6~6s、控制电压交流24V,等;搜索,好像能够找到JSZ7。

网友F:
某西某泰的不要太多了

网友G:
这个很好弄的 ,把电路理清楚了就好 ,延时器就是个延时单位,延时线圈和延时触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帮助 是信号断开延时的 有一个AC24V 信号输入端 信号断开时开始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 但是是JSZ7-D系列的 没买到 想问下有没有类似的 带有信号输入控制的时间继电器 数字的 国产的都行

网友H:
某西某泰的不要太多

网友E:
只要有型号,就应当会有产品,也许可直接联系厂家或者通过商家订货;
当然也可根据功能,查有无其他型号的适应产品。

再有,看能不能维修,而暂时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 但是是JSZ7-D系列的 没买到 想问下有没有类似的 带有信号输入控制的时间继电器 数字的 国产的都行
楼主还是花钱请师傅吧,顺便学习下时间继电器。

网友I:
某宝没有?直接找一个可以替换的就好了

网友J:
这个貌似没什么难度吧,你说的是断电延时的吧,很多的

网友K:
不要局限在断电延时上,它就是延时断开,你只要找到有延时断开功能的,ac24工作电压的就行。或找到ac24继电器过度一下,改一下电路,很简单的。除非你那儿真的断电。

网友L:
原装的没有就买替代品吧!
只要知道原来的工作原理就可以!

网友M:
两组断电延时功能的时间继电器查一查正泰产品手册 ,应该会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