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1):
我这有一台明电变频VT230S-011HA   运行中出现黑屏   初步判断开关驱动板有问题  打开变频器单独对开关驱动板接入530直流电  测M51978芯片 13脚  和13脚  电压在2.4v左右        对开关芯片13脚和16脚 接入16v直流电   我用的是可调电源   上电时电流小  可调电源被保护  当增加一点电流  向上调电压时 开关起了一缕烟   可是可调电源不在被保护  加到16v  测2脚没有输出电压我分析可能M51978芯片埙坏    M51978   13脚  和16脚电压拉低  分析的是否对  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先谢谢。

网友A:
14脚和16脚才是供电脚啊,估计你的芯片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4脚和16脚才是供电脚啊,估计你的芯片烧了
一缕青烟袅袅直上…

网友B:
楼主现在必须更换新电源芯片,外围元件正常情况下单独加电压输出端用示波器可看到约50%占空比方波,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输出端电压约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否则外围电路有问题

楼主:
按照图纸13脚和14脚联在一起

网友C:
查一下27V稳压二极管是否短路,或者芯片短路。14、16脚是供电。

网友D:
青烟了,估计芯片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