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换屏问题

楼主(2015-11-21):
公司用昆仑通态触摸屏有点小问题,打算买个一样型号的新的替换,想用U盘把原工程拷贝出来直接下载到新的屏上不知道具体该怎样操作?   还有用普通的U盘操作可以吗?

网友A:
普通盘即可,具体见手册

网友B:
这个要看当初下载的时候是否勾选支持上载,否则估计困难

网友C:
普通U盘可是可以,就是不知道设了保护没

网友D:
就用过用u盘下载,u盘是普通的。如果电脑上有原程序肯定没问题。u盘上载这个没试过。

网友E:
对U盘没什么要求
只要是一样的屏好办!

网友F:
自己编写的没问题;
从别人那买来的人家程序肯定是加密的;

网友G:
同型号同版本用普通u盘没问题的

网友H:
我也想知道用U盘能不能上载

网友I:
U盘下载用过,U盘上载还是不清楚。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J:
上载应该是有困难了,除非做你那工程的人忘了。

网友K(2016-09-26):
用U盘做工程移植,具体打400-610-7062
做神州工控先锋,创民族软件精华!

网友L:
昆仑的屏好像不能上传吧?

网友L:
刚看了下,确实没有这个选项!上载不了的!

网友F:
如果原来屏下载时选上了支持上传,那么可以用U盘把程序保存在U盘上,新的同型号的屏直接用U盘导入就行了;
如果没用选上是不能上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