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1):
用LabVIEW作为上位机,汇川plc下位机控制三个运动轴的非标设备,不知道LabVIEW怎么和plc进行交换数据的。通过相机获取一个物料的位置,通过三个运动轴取物料,放到一个产品上进行安装,之后回原点。不知道一个怎么工作的过程,希望懂得大师指导一下。

网友A:
问下,你相机如何捕获一个物料的位置,就是如何算出这个物料的坐标的?并让PLC控制运动轴来抓取,PLC如何知道应该要走多少距离?

网友B:
问下汇川客服试试,这个没用过。

楼主:
汇川客服对他们自己的硬件比较了解,但对于通讯他们不懂

网友C:
工业相机是连接上位机电脑吗?还是只连接PLC,再由PLC连接上位机电脑?
还有,PLC是使用什么通讯方式和电脑连接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相机和工控机通过板卡连接的,

楼主:
相机通过网口和工控机板卡连接,和plc无直接数据传输,是通过LabVIEW进行数据读取的,PLC和电脑通过串口连接

网友D:
labview是正版的 可以问问客服

网友E:
汇川是否支持OPC?

网友F:
汇川PLC的通讯我做过,不过是用C# VB6.0   labview不会

网友G:
客服可以提供服务工程师的电话!

网友E:
那就用opc

网友H(2021-07-26):
回复 网友A:
第一步,先用相机建立模板,并设定当前拍照位置为相机坐标零点;第二部,9点表示法,图2里设定两点间距10mm,9点分别为相对于零点的左上,正前,右上,正左,零点,正右,左下,正下,右下,并且让设备移动对应的实际距离,然后相机通过跟模板对比像素点,可以计算出一个像素点对应的实际距离;第三步,自动运行,拍照结果与模板对比计算出偏移像素点对应的实际距离,剩下的不用我说了,通讯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