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如何计算

楼主(2015-11-21):
FX3G-1DA-BD,分辨率(4~20MA)0~2000. 假如我要输出10MA,是不是直接给出数字量1000?如果分辨率(0~20MA)0~2000,是不是数字量1000才是对应10MA?

分辨率(4~20MA)0~2000的情况下,如果A/D转换后对应一个范围6400~32000。设模拟量输出电信号为10MA,A/D转换后对应数字量是多少呢?16000吗?怎样计算出来?

网友A:
(4~20MA)0~2000  这个是成线性比例关系的,按比例算就可以了,也可以在XY轴坐标系中画出一条斜线看看。

(4~20MA)0~2000的情况下,如果A/D转换后对应一个范围6400~32000。这个是怎么来的?

网友B:
画个XY坐标 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C:
楼主你先说三菱,怎么说着说着跑到西门子上去了

网友D:
分辨率(4~20MA)0~2000. 假如我要输出10MA,数字量1250;   2000/(20-4)=125  *  10 = 1250
如果分辨率(0~20MA)0~2000,数字量1000才是对应10MA.

(4~20MA)对应一个范围6400~32000。设模拟量输出电信号为10MA,是16000.  (32000-6400)/(20-4)=1600  1600*10=16000
+10

网友E:
三菱和西门子200都联系上了?

网友F:
第一个是对的啊 后面一个32000?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分辨率(4~20MA)0~2000. 假如我要输出10MA,数字量1250;   2000/(20-4)=125  *  10 = 1250
如果分辨率(0~20MA)0~2000,数字量1000才是对应10MA.

(4~20MA)对应一个范围6400~32000。设模拟量输出电信号为10MA,是16000.  (32000-6400)/(20-4)=1600  1600*10=16000
比较全面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