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1):
上图公司变压器进户端

这是白天阴雨天拍的图,图片画红圈位置有不同程度的很轻微爬电现象,白天是看不见的。只能在晚上阴雨天可以看见。也没什么响声,有轻微呲呲声和小的火星点,。但是不影响供电什么的,就没处理和上报。后来晚上出来散步,仔细观察大路上的10KV供电线杆(非公司的)也有这个情况。难道这是普遍现象么?还是我太敏感了?

网友A:
不太懂,要专业人士来解答!

网友B:
水平安装的下雨会爬电,问题不大,垂直安装的情况好些

网友C:
10kV的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是不是瓷瓶脏污了;
有疑问的话,可以咨询或报告。

网友D:
提前要清理一下灰尘,擦一下,不然雨大的话回爬电

网友E:
我厂也是35KV,有雾天,下雨天吱吱响

网友F:
上报供电外线巡视班,申请停电检查,清除灰尘或更换有裂痕的瓷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报供电外线巡视班,申请停电检查,清除灰尘或更换有裂痕的瓷瓶
谢谢各位大神。表情供电局几个月前刚全部清理了一遍,换了绑线,擦了擦瓷瓶。这里离海边近,灰尘大,空气湿度大,风也大,最近又连续小雨。最重要的是散步时发现别的地方也有这种情况。难道是普遍现象?

网友G:
记得看到高压线白天离一段距离都能听到很清楚的滋滋声音,照用

网友H:
下雾天也有此现象,从没理会过,好多年了。

网友I:
我这下雾天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好天照用啊。

网友J:
估计瓷瓶很脏了,如果长久爬电也容易造成漏电,对人不安全的。

网友K:
要是有这宗情况就要注意了!
应该汇报解决了
要不然会出现突然缺相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是有这宗情况就要注意了!
应该汇报解决了
要不然会出现突然缺相什么的!
谢谢。表情有这么严重?我看见马路边很多电线杆都有这个情况,

网友L:
小小的电蚀,正常维护就好了。110的下雨天更厉害!

网友M:
问题不大,路上经常看到高压有这种情况。

网友N:
瓷瓶附污了,找时间清理一下吧

网友O:
粉尘大,毛毛雨就会有这种现象,大雨一冲干净就没了

网友O:
粉尘多,毛毛雨就会有这种现象,大雨一冲就没了

网友P:
海滨因为大气中含有盐分,应该选用耐污染绝缘子,同时应该比内地空气洁净的地方选用高一个等级的绝缘

网友Q:
应该是电晕现象,尤其天气特别潮湿的时候,电压容易击穿空气产生放电!

网友R:
“爬弧”这供电公司一般直接更换瓷瓶

网友S:
下雨是有一些的

网友T:
搞低压的!觉得应该是普遍现象吧。

网友K:
很多都是大意的
认为问题不大撑几天没事
结果就是出问题了!

网友U:
现在还是这样的室外高压线太落后了!

网友V:
轻微爬电应算正常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前段时间问了下电业局。轻微爬电也算是正常的下雨天。谢谢大家了

网友W:
如果长时间的话,还是会打坏的

网友U:
我来回路过的路上,路边的高压线的瓷瓶在潮湿的天气经常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来回路过的路上,路边的高压线的瓷瓶在潮湿的天气经常是这样的。
确实如此,看来是常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