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1):
安装的时候也没有选监控那个功能,安装路径也没有中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在线等,急。。。。。

网友A:
GX Works2  这个好用 比以前那个好用,安装也方便

网友B:
安装的是哪一个软件,具体出现了什么现象,以前使用正常吗。

网友C:
问问题具体情况要尽量多描述些。

网友D:
楼主截个图上来是什么原因才有办法帮你
三菱很好安装的,也很少有软件的问题的

网友E:
你 不截图上来,在线等也等不到答案的

网友F:
不是你的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G:
应该是没有安装正确吧。

网友H:
不知楼主是装的哪个编程软件。

网友I:
重新安装下看看!

网友J:
在线等,急。。。。。 楼主真有在线等吗?

网友K(2016-01-06):
重新去官网下一个GX Works2 吧,注意安装时关闭网络防火墙

网友L:
用GX developer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