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1):
台湾的老设备,三菱FX3U连接FX2N-10GM控制三菱JE伺服电机,触摸屏中显示伺服的前后极限报警和伺服驱动器报警,但是外部设备中前后极限都是正常的,伺服驱动器和FX2N-10G模块都已更换,故障依旧。报警值是PLC的M370、M371,在PLC中找不到M370,M371的线圈,手动状态用手轮开关,伺服电机都可以正反转,请高手指点下,M370和M371是从哪里读取的伺服极限故障?

网友A:
程序中有没有读模块缓冲区将模块的一些状态读到这些M上?

网友B:
确认一下触摸屏上驱动伺服的前后极限报警和伺服驱动器报警信息的接点是来自那里嘛,不可能凭空显示报警吧

网友C:
这个具体要看看程序。FROM?

网友D:
在程序中当然看不到M370 M371  你把FORM程序截图上传  一般form都是依次处理16位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读缓冲区的程序丢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读缓冲区的程序丢失了
不会只丢一部分程序吧,不是整个程序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丢失一部分,读取出来,有一小段M8000后面的程序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