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报警请教

楼主(2015-11-21):
安川7系列伺服(4、4千瓦),报警代码为7AB。看手册说是内部风扇停止运行,可实际上风扇在转并没有停止。 手册上说可以复位,停止方法是GR.1,请问GR1是个什么鬼?

网友A:
看手册5-35页,对Gr。1有说明

网友B:
目前没有见到过7代的安川伺服,,,更不要说故障的处理方法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手册我也看了,客户反应风扇正常运转,但报警一直无法消除。好几年的机子了,售后那边已经发新的驱动器给客户了,旧的拆下来寄回安川代理商那里维修

网友C:
伺服不好整。

网友D:
复位看看,如果不行的话既然风扇要转的话那就是风扇检测信号一路(包括风扇)有问题了。

网友E:
三条线的风扇吗?除了电源线反馈线看看有没有电压变化?

网友F:
一般是风扇出问题了,风扇是三线的,带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