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1):
HLP-C+变频器上电正常,运行出现EOCN
断开一切控制线路,输出线路,再次运行同样出现EOCN,维修新手,请各位指导下
查指导书说是恒速中过流
有四个方面原因:
1.马达短路,输出线短路
2.马达堵转,机械运转中有突变
3.变频器容量太小
4.电网电压突变

其中,对于1,断开输出线都出现同样故障
     对于2,同上
     对于3,变频器已经使用快三年了,1HP的变频器
     对于4,确认电网电压正常
请各位指教下,从何处入手,谢谢

网友A:
电流检测和驱动检测!

网友B:
测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吗,真对4电压检测电路有无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PN电压正常300V,无波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检测的方式不是很明确,不过我见到输出电流检测是变压器转换方式,但现在无输出,应该是无电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已加,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哪个是你?

网友D:
检查一下5V 看看低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