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柱首尾

楼主(2015-11-21):
如何用数字万用表找电机接线柱首尾 ?有几种方法?求讲解!

网友A:
如果绕组出线端有标识,则按标识识别;
如果有怀疑,或者没有标识、标记(含出线位置),则通常介绍的是1楼的方法,但我未实际使用过。

亦可在已知头尾的电机上做实验,以验证方法的可用性或理解其原理。

网友B:
如果是用过的电机也可以转动转子由于转子存在剩磁,用检流计来测量相应的线圈首尾

网友C:
这个方法本论坛上有介绍,有些电工手册也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