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问题

楼主(2015-11-21):
各位大神,我想问下在虚拟机上能不能运行博图软件,或者是STEP 7.是在苹果电脑上安装的虚拟机,第一次用虚拟机,对虚拟机这玩意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A:
看你要虚拟什么系统,我用的V12博图支持XP WIN7

楼主:
虚拟的是win8.1的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虚拟的是win8.1的系统
我只能说你的脑袋被你自己踢了!

网友B:
虚拟的是win8.1的系统,一般都是虚拟XP操作系统,你是在是猪坚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虚拟的是win8.1的系统

虚拟机上可以安装博图V13 S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