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2):
  凌晨4点正是犯困的时段,工人告知一台机器启动不了,到现场查看电机(22KW)的主开关(2Q1)跳闸了,手柄在“跳闸”的位置(图2),但是无法扳到关闭的位置(图3),同时发现L1、L2两相电线很热,L3相无温度,第一反应是开关坏了,欧姆档测量发现L1、L2短路,继续查发现原因是后面有个变压器线圈,接着摘掉电机测试星三角启动都正常,再摇电机正常,查看接触器也没有明显故障,至此已忘记起初没有量L3是否有问题,把起初怀疑开关坏的想法抛出脑后,试运行观察一会儿又跳闸,由于此机器启动时检测到电流大会自行反转,看到几个接触器不停的切换,一时心里打鼓,想难道是4个接触器之一坏了?观察现象可能不大,检查机械也没有卡住现象,想着想着正好到了交接班时间,白天睡醒后微信接班同事,他检查后发现开关L3不通,更换后正常。其实断路器跳闸,如果上电及跳,应判断有短路之处,运行一会儿跳,应判断缺相或过载,夜班,让人思维不是那么有条理。这也说明平时没有注意此类问题的查找方法,而是乱打。

网友A:
操作工找,迷迷糊糊刚睡醒思维跟不上的缘故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根本原因应是平时自己没有注意总结此类问题的处理方法。加上状态不佳,必定增加时间。

网友B:
晚上上班有时候就是容易出错,其实很容易用钳形电流表一测即可。

网友C:
现在处理跳闸一般都带一钳表,可以测下电压电阻,还可以测电流。很多时候电流不测就可判断,不好判断再测电流。

网友D:
楼主2楼说的有理;
能够总结经验,就进步了。

网友E:
L1/L2两相发热,第一时间就应该判断两相运行电流大!属于断相故障。L1/L2接控制变压器这一点就断定L3故障,因为L1/L2故障断路器就不会吸合了!!最终判断断相L3。

网友F:
经验都是这么来的  也是成为高手的积累

网友G:
上夜班辛苦的。白天休息好,晚上好好工作吧。

网友H:
星三角启动是不是先13k1和13k4吸合得电,13k3是做什么用的呢?然后你这个应该是用eplan画的吧?x1是表示什么呢?我是初学者,请教您下!

网友I:
送电后 应该测量一下三相电压

网友J:
跟楼主学习经验了。

网友K:
以前上深夜班的时候,起来修东西 感觉是在做梦。。

现在好了 没深夜班了 哈哈哈

网友L:
晚上思维不是很清晰很正常的,另外上夜班也是很辛苦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吗。

网友M:
上夜班很伤身体的表情迷迷糊糊,确实不清醒

网友N:
很正常,很多时候都是把问题想复杂了,等睡醒了才发现原来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O:
上夜班是辛苦,玩电的人干活的时候要保持清醒,不能迷迷瞪瞪。

网友P:
夜班工作要注意安全

网友Q:
确实是啊,有时候就是会不由自主的脑子不好用。但是安全第一。另外能最后找到问题并且解决,也算是清醒了啊

网友R:
犯困的时候就会思绪跟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H:
13K3是三角形运行,13K2是反向运行,X1是电柜端子排

网友S:
下回注意了啊

网友T:
试过一次维修,操作工把星三角的6跟线在一台三角形接法的电机上直接接,后果是断路器跳,全厂漏电保护跳。。。

网友U:
引用 网友O:
上夜班是辛苦,玩电的人干活的时候要保持清醒,不能迷迷瞪瞪。
同意,,,,

网友V:
原来是西门子,出问题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W:
还没睡醒 当然啊!

网友X:
睡一觉再去处理问题
夜班的确难熬啊!
特别是凌晨3-6点很困!

楼主:
回复 网友V:
不过此设备运行11年了,且环境比较差。

楼主:
今天那机器又出问题了,不启动,检查停止按钮按下(用的NC点),PLC输入点没反应,摘下清理后正常。这机器平时问题不多,就是到冬天问题就来了,谁都不愿意出去,外面和车间里十几度!

网友Y:
各位同学说的很好!

网友Z:
夜班 脑子都是迷糊的!

网友AA:
白天不要太忙,一定要休息一会儿,晚上才不至于睡的太沉,安全第一。

网友AB:
有同感,夜间修机器反应慢

网友AC:
最难查的故障往往也是最简单的故障,所以要时刻保持思路清晰,不要让自己陷入死胡同。

网友AD:
我有疑问!既然是一极不通缺相了,在缺相状态电机是无法起动的,这个在现场非常好判断,就是电机有声响但不转。怎么会出现运行一会就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D:
问得很好,谢谢指导,一方面是我当时大意了,一方面和工况有关,这是一台粉碎机,设计就是启动电机先正转,如果检测电流超过一定值,就会认为卡料,马上反转,当时看到柜子里现象是不断切换,几个接触器霹雳哗啦响个不停,其实当时打算回去拿钳表的,看到时间差不多了,就没继续,错就错在没测电压。

楼主:
昨天又遇上一个缺相的故障,是一台变频器进线开关跳闸的,量了下变频器没有问题,上电一会儿又跳了,查到进线滤波器输出有一相对地只有100V,换掉后正常。

楼主:
工人报修运输线到一个位置(不常用)时突然不自动走了,问他什么时候出现的,回答说光栅报警,复位后就出了这个现象。其实以往的交流就知道这位工人平时就不在意设备状态,仔细想一下,应该是设定出了问题,到操作台哪里看一下,问了几个选项(英文的)的作用,他回答都是从来没动过,于是我自己试着修改,逐个尝试后,恢复正常。
分析:工人见光栅报警,由于不经常使用此位置,夜班慌乱中将其他钮当复位钮全按一遍,才导致出现了没有自动的问题。后来和另外一个接班的工人提起,他回答:“那都不叫事,我们都知道按回来就是了”。

楼主(2016-01-04):
昨天一个电机属于间歇运行的,每次启动后几秒钟变频器报警“瞬时过流”停车,请教老师傅,将其做一次自学习后恢复正常。

楼主:
最近有个模拟量控制的回路总是出问题,故障都是发生在工程师不在工厂时候,所以难免处理都是电话沟通,今天又出现了,虽然都觉得和某个模拟量传感器有关,就是没有仔细的去行动,电话里工程师只让看下模拟量的变化是否均匀,有没有突跳,自己看下没有,不得已工程师自己到现场后发现,虽然变化均匀,但变频器收的信号范围只是17%到19%,他说之前应该是45%,现在怎么这样,经过测量比对,传感器的导线在电柜端子是24v,到了传感器处只有13v了,确定换线后正常。可见问题有时并不复杂,只是需要平静下来,去认真检查。了解各项电气参数。最简单的电流、电压。

楼主:
断变频器母线电压,几个一体式安装的变频器随机的丢失程序,搞不明白怎么回事,昨天一变频器一要启动,HMI就提示无运行反馈,变频器到是没报警,状态灯也正常,折腾了几小时发现重新下载参数后正常,以往也发生过,总是这几个之一,但一般状态灯会报警,这次是一新工程师,之前断过电,没和我们提起。

网友AE:
你这个星三角还有正反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E:
是的,并且很频繁的切换。

网友AF:
故障多的机器彻底改造一次

楼主(2016-11-05):
前天晚上一个往返的无杆气缸,到A端后不返回,检查发现B端的回位检测电磁开关线缆在一处磨破,信号短路,所以程序认为已经回位了,把线重新接好后,让操作工把气缸打回位,观察电磁开关无指示,观察PLC模块信号有,心里不禁想,难道还有问题?查看两侧电磁开关型号不大一样,莫非这个没有指示?让操作工把另一个同样的气缸动作几次,查看都有指示.让操作工把之前故障的动作几次,发现和之前短路一样,信号还是一直有,莫非电磁开关被击穿?拆下测量没有问题,再将线截去一段装上,还是这样?郁闷之时,还是操作工发现自己一直操作的是另一侧气缸,刚才忘记切换回来了,而电磁开关指示灯本来就是坏的,为此多浪费了半小时.

网友AG:
回复 网友H:
13k3是和13k2一起动作的,给13k1分流的,这图纸像是国外的好明细

楼主:
加热器断路器跳闸,检查接线对地6K欧姆,合闸后再上电又跳闸,将固态继电器击穿!检查加热器端子时,一个端子又轻触碰断了,最后是中转端子处有搭地之处,又是夜班不在状态!

楼主(2016-12-21):
产线出现异常后生产工人拍了急停开关,之后IFIX显示有一条315KW变频器故障的报警,到现场查看变频器显示面板黑屏,照以往经验多是IGBT爆了,不能冒险再合闸,有甚者将抽屉柜闸顶掉,但是一想是拍急停在先,也可能是安全链没有通导致上不了电。继续检查发现主断路器没有跳闸,准备拆开壳子检查,发现主板有电,继续检查,发现原来是面板显示有问题,有人曾单独接出一个面板看运行状态,而取走单接的面板后未将原面板接回去,造成误判断。接回显示不清的面板后,复位,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