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校正?

楼主(2015-11-22):
我公司的砂光机用的是三菱Fx2N一128MR型pLc,启停按扭都设在触摸屏里,而现在在触摸屏上按启动按扭时,触摸屏上的箭头不指向上启动按扭,就是说箭头不听使唤,把箭头划在启动按扭的上方或隔1厘米左右的右方点击可以启动,请教各位师傅怎样校正触摸屏?

网友A:
你要告知什么品牌的触摸屏啊

网友B:
前几天玩台达的,编程的时候,可以 做一个这种页面校准

网友C:
不同的品牌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玩台达的,编程的时候,可以 做一个这种页面校准
如果是hitech的屏就自带有校正功能

网友D:
是啊,先告诉大家触屏的品牌和型号才能帮你呀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客服电话咨询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F:
屏的品牌型号那么多,可以说这个问题很大吗?

网友G:
呵呵;请讲清型号,有些矩阵电阻屏是不能校正的,只能整个更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呵呵;请讲清型号,有些矩阵电阻屏是不能校正的,只能整个更换了;

以前听说过有,电阻屏和电容屏的区别,但是不晓得现在这两种屏在应用上游什么区别

网友G:
三菱F940GOT很多人用过吧;里面的触板就是矩阵的电阻屏,是没有校正功能的;

网友I:
想知道品牌型号不一样是否屏校正方法也不一样呢?

网友J:
貌似国产的都能校正吧!
我知道维纶的校正方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客服电话咨询一下就清楚了
楼上正解,这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L:
说具体点啊,要不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