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2):
海泰克PWS6600触摸屏,用笔记本电脑USB转串口与触摸屏通讯,下载程序显示通讯超时,有时能到5%就不动了。换到台式机上用主机自带的串口与触摸屏通讯,下载上载一切正常。看来USB转串口与台式机自带的串口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
9.9的USB转接线和99的USB转接线也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泰克PWS6600触摸屏,用笔记本电脑USB转串口与触摸屏通讯,下载程序显示通讯超时,有时能到5%就不动了。换到台式机上用主机自带的串口与触摸屏通讯,下载上载一切正常。看来USB转串口与台式机自带的串口还是有区别的。
转接线质量不行,2楼说的很对,便宜没好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的USB转接线和99的USB转接线也是不同的。

那是当然,不过我买的也不是9.9的。USB转接线和三菱PLC通讯没有问题。

网友C:
呵呵;电脑上自带的COM口当然好了;
但现在很少笔记本上有带了;
USB-RS232的转换器你花100多元买一个,保管好用;

网友C:
呵呵;三菱的PLC对USB转COM的要求是很低的;有些1、20元的转换器都可以用;
但能用在三菱上不代替可以用在其它上面;

网友D:
50块的就很好用了,关键是用什么芯片,驱动,还有PC机的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电脑上自带的COM口当然好了;
但现在很少笔记本上有带了;
USB-RS232的转换器你花100多元买一个,保管好用;
谢谢!到时候买一个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块的就很好用了,关键是用什么芯片,驱动,还有PC机的操作系统。
什么品牌的?能说下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块的就很好用了,关键是用什么芯片,驱动,还有PC机的操作系统。
什么品牌的?能说下不?
这个有点难,楼下的说吧

网友E:
如果笔记本有扩展口PCMCIA,买个转串口的肯定好用。

网友F:
一般的USB转232的基本上用三菱的上面都不会有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笔记本有扩展口PCMCIA,买个转串口的肯定好用。
回头看看有没有?

网友C:
现在的本本也基本上没有PCMCIA插口了,用这个转出来的是真正的COM口,与主板上自带的性能一样的,所以性能肯定比USB转换出来的好;
但现在本本上很少配这个了;我那台十年前的DELL上倒是有这个接口;

网友G:
普通应用 力特的转接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一下,没有这个PCMCIA插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普通应用 力特的转接器就行了
这牌子的也得选一下吧?

网友H:
就是转换头质量的问题,以前遇到过买的便宜的有问题,贵的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
真的不知道哪家的质量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