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plc上的电路板?

楼主(2015-11-22):
圈中的东西掉了plc运行指示灯就灭了,plc就停止工作了!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网友A:
看不清楚,旁边连标号都没有

网友B:
啥牌子的PLC,这东西还能自个掉下来?
不知道是什么那焊回去就是了。

楼主:
plc进水了那个原件发热脱焊了

网友C:
如果是电阻的话,可测量试试看;
PLC进水、元件发热脱焊,则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D:
瞅着封装形式感觉电阻的可能性大,另外ic1似乎也有问题,好像烧了。

网友D:
通常表贴的原件,黑色是电阻,黄色是电容。一般电阻比较薄,电容厚些,当然也可能是电感什么的。

网友E:
如果跟扁平那就是个电阻,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F:
汗,这里的东西,还会自己掉下来···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汗,这里的东西,还会自己掉下来···为什么呢?
plc进水元件发热严重脱焊了!

网友G:
贴片电容吧

网友H:
贴片电阻吧。

网友I:
焊上去试试

网友J:
什么牌子的,有的坛友才有可能帮你,只看线路版是看不出什么的。

网友K:
电阻,如果不是烧坏了的话,上面还会有数字,表示阻值大小。你可以用电阻档测一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可以重新焊回去。

不过,如果真的因发热而脱焊的话,你还会有其他的元件损坏。

网友L:
PLC型号说一下;

楼主:
欧姆龙cp1e

网友M:
PLC都进水了,估计不止这一处问题

网友N:
感觉修了好多次了!

楼主:
开关电源中光藕也烧坏了!不知道驱动电路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O:
看起来黑的,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