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2):
我这有一电磁炉茶盘   ZH-15B   上电不显示 打开检查发现  保险爆   开关管 有打火 痕迹   把开关管  保险更新  主电路串220v  25W  灯泡一个  上电正常 一按开关   灯泡常亮  不会加请各位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电磁炉陶瓷盘底下有一个重力感应的开关,你什么不放的话,是不工作的。

网友B:
这个家电论坛去问吧,不过别人不一定会说

网友C:
整流桥坏没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坏没坏
同问,楼主没检查整流桥?

网友E:
以前修过的,忘记了。家电网上有类似的资料。去看看吧。

网友F:
开关管炸了,驱动肯定完蛋

网友G:
上电正常,一按开关,灯泡就亮了。这...?不是很正常吗?没有问题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没看仔细,还是版主威武,按开关亮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H:
你这个就是还有短路的存在,换IGBT的时候顺便把驱动也给换了,在查查镇流桥是不是坏了。一般的都是灯泡亮一下就灭了,或者微微亮都没事。再把现盘拉下来串个灯泡看看是不是一闪一闪的,是这样的基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I:
应该好了没事了。估计是没看清吧!

网友J:
不加热要压重物的,你再试试

网友K:
没问题了
安装好后开始再次服役吧!

网友L:
你串的灯泡功率太小了,串接1KW加热管试试

网友M:
整流桥也要检查!常亮就对了,说明负载有了啊!

网友N:
灯炮常亮,说明电路流过了大电流,电路中还有短路的地方,要他细查,不錰还会烧管子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对呀,上电就加热,水开就断电。这就是电磁炉的工作方式嘛。嘻嘻

网友O:
灯泡常亮是不正常的,另外灯泡应该选择100W 的 ,
灯泡常亮要检测 18V 供电   谐振电容   IGBT  驱动电路  5U电容 等

网友P:
楼主拿修理变频器的方法来修理电磁炉?
电磁炉上电就是待机状态,楼主需要检查待机是否正常,电源指示灯是否闪亮,才能做出判断继续下一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