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2):
studio中配置驱动器是2.1版本的,而实际上驱动器固件是3.1版本的,软件中最高配置到2.1的,想要配置成3.1的,要不然,程序在线看不到驱动器相关硬件信息;求解答

网友A:
studio5000如果一定要3.1版本的得下载对应的AOP,如果没有,可以试降低驱动器版本,刷一下固件,或者不匹配Disabie

网友B(2016-01-02):
那就不用匹配了,禁止那个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官网上没有找到3.1版本的AOP   你那是否有连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