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2):
有一小型工程,要求无线远程监控工程机械状态。现有条件:无线wlan覆盖,工程机载状态数据采集信号具备,并已汇总到司机室,数据类型未知但可进一步了解。具体要求:将现有工程机械状态数据,如应力监测、运行负载、电流电压、视频监控等通过wlan传回总控制室(较远,但wlan覆盖),并设计开发总控室的显示、控制、状态报警等功能平台。请有方案或产品的朋友报个方案及价格,还有大概开发时间。加Q(见用户名)或发邮件。

网友A:
你这个很远是跨地域还是几百米还是几千米?是否必须要走无线?你们对平台的要求详细规范又是什么?

楼主:
几千米吧,整个厂区都有无线覆盖。工程机械的动作和行走特点不能用有线。目前是刚起步阶段,没有具体要求,属于第一期工作,只要把网路连通,把平台框架搭建起来就行,先实现单机或单节点的远程监测、检测、故障报警和控制管理等功能。下一步再丰富平台功能。

网友B:
这个,能做到。不过你的需求还不明确,单机单节点的数据从哪里来,用什么样的方式?

另外,你这款也不好结……

网友C:
需要了解整个网络的拓扑图,楼主知道什么叫网络架构图吧。另外需要知道原你的数据来源是通过什么通讯方式采集与传送的呢?
另外视频监控也是无线传输?以高清网络监控系统为例,一套16路高清网络视频的网线传输带宽占用约为10兆,你的无线组网是多少兆的网络?千兆网吗?还是万兆网?要是还是百兆网,传输会很卡的。

网友C:
楼主所说的WLAN覆盖是什么呢?应该是无线WIFI覆盖对吧。
还有,不包括视频监控,需要接收采集的各路信号总数是多少?衡量一个工程是小型,还是中型,或者是大型,区别就是信号点的总数,比如3~5百点的叫中型系统,几千上万点的就叫大型系统。

网友D:
我也有一个微型的设备要接入无线功能,同求教。

网友C:
一般工控行业使用无线传输的方式,要么直接购买细分市场的无线组网设备,比如RS485转WIFI或者GPRS模块,要么走市面上通常使用的以太网设备,比如工业以太网直接可以使用家用级无线路由器,缺点就是家用级可能会经常死机,并且信号不稳定,与掉线,可以考虑购买比较昂贵的商用无线路由器或者无线AP基站,比如¥2600元的摩托罗拉的无线AP基站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信号点多少决定工程大小,主要是指硬件投入吧?
后期肯定会是大型工程,但第一期工程属于预备的基础工作,只实现单机的采集信息传输与控制,信号点也不会太多,各类型加一块也不会过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机单节点上的数据都已由现有设备采集到司机室或现场控制室,这个可能要现场调研现有设备型号或数据类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信号点多少决定工程大小,主要是指硬件投入吧?
后期肯定会是大型工程,但第一期工程属于预备的基础工作,只实现单机的采集信息传输与控制,信号点也不会太多,各类型加一块也不会过百。
主要是指现场的设备硬件规模,比如一个供水厂,管理一个市域或者县域的供水,供水水泵就会有上百台甚至上千台的规模。
如果后续有N多期的扩展工程,需要考虑系统能否实现后续的增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