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2):
型号为DVP32ES2台达PLC输出段子Y,只要有输出信号的端子彼此之间就会短路阻值为零。这我就搞不明白了,都已经短路的线路是怎么依靠脉冲来控制变频器的呢?

网友A:
呵呵 没看明白说明书吧。再去看看去

网友B:
速度靠脉冲量吧。。。。绑定。。

维修电工路过

网友C:
你也不是通讯控制,就是个多段速度而已。所谓多段速度控制,实质是在变频器参数设定好各个段的速度,然后用变频器的端子控制。PLC的开关量输出跟变频器的端子链接。PLC的输出一旦接通,就相当于变频器的端子跟公共端接通。就达到控制控制的目的。

网友D:
多段速是靠外部开关信号切换速度,速度由内部的参数设置,不同的开关信号对应不同的速度。

网友E:
只要有输出信号的端子彼此之间就会短路阻值为零,就相当于一个开关,不开路就短路。

网友F:
楼主搞混淆了,脉冲信号是使用来控制步进马达驱动器和伺服马达驱动器的,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一般是:开关控制,模拟量控制,通讯端口控制。

网友G:
晶体管输出的PLC可以输出脉冲信号的。但变频器段速控制用的开关量呀

网友H:
呵呵;不用PLC控制,在变频器上用多段速不就是把对应的输入与公共端短接就有信号吗?
用了PLC也一样的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明白了,那么晶体管式的PLC是怎样实现控制的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那么晶体管式的PLC是怎样实现控制的呢?
PLC的晶体管输出端口通过接入中间继电器,使用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来控制变频器的段速控制端口。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也可以不用中间继电器,根据变频器端子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把PLC的y输出点c公共点接入相应端子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么这个图片的意思是怎么控制变频器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图片的意思是怎么控制变频器的呢?
看变频器怎么设置,PLC程序怎么写的,Y3-Y7分别与com接通。

楼主:
假如Y3与Y7有输出,这个PLC是需要内接24V直流电源的,那么ZPO公共端带负电的话,在PLC内部导通时相当于一根导线,Y3与Y7短路,在变频器端子那里的话Y3与Y7也就变成了公共端ZPO。我不明白的是,在变频器那端彼此之间短路了,它们又是怎么工作的?(那个型号标错了,应该是DVP32ES2)

网友I:
变频器的端子控制是需要无源接点吧,比如继电器的触点。晶体管输出型的PLC,当纯的on/off能达到启停变频器的效果吗

网友F:
变频器的端子控制是依靠和COM端子短接之后才有效的,也就是高电平或者是低电平有效。
当使用晶体管输出的类型的PLC进行控制的时候,晶体管只负责导通高电平或者低电平,完全可以用来驱动变频器的端子进行输入让其有效。

网友J:
用作变频器多段速端子的多段速长功能对照手册事先定义好,工作时依靠其与公共端的接通与断开顺序就能实现多段速运行,这个功能可用接在多段速端子的外部硬开关或与PLC输出端子连接都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