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开关电源有一个标有Q7的A4LAU的6个脚IC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11-23):
可能是上图片的元件但不知是什么型号

网友A:
这种东西代换性很好的

网友B:
标号Q。应该是三极管场效应管一类。

网友C:
下部图片是场效应管,可以先看看引脚对不对(比如在印刷电路板上看其连接和外围电路)。

网友D:
三极管组,不要怀疑它。拆掉都能工作

网友E(2016-12-26):
你这是艾默生的变频器吧,查出来是什么管子了吗?我也正在查。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麻烦你告知下,是pnp还是npn?还是mos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查不到

网友E:
回复 楼主:

网友F:
查过这个器件的资料,可惜一时之间未找到。6脚,PNP、NPN对管,用于过电压故障锁定(采集7脚过电压信号),如无合适元件代换,可拆除后在5、7之间并接18~22V稳压管代替。或可暂时拆除,应急修复。

网友F:
可能是这个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咸老师

网友G(2017-06-24):
安川机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梯艾默生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