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

楼主(2015-11-23):
有个双管荧光灯,一根灯管正常发亮,另一个总是启动不起来,我换启辉器、灯管,检查线路都没有问题,我束手无策,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是双管电子镇流器吗?将好的那根灯管换过来试试。不行换镇流器。

网友B:
呵呵,只剩下镇流器没有更换,对吧,都换完故障还是没有排除的话,那么就是镇流器的问题了。

网友C:
这两个完全一样的条件,还不能判断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能啊,因为线路没问题,启辉器也换了,灯管也换过,查不出来啊!

网友D:
镇流器没换过,那就换一下呗。

网友E:
还有启辉器?不是电子的,查线没问题,换整流器。

网友F:
最后是换导线。

网友G:
是新的如此应该是线路,旧的话镇流器挂了原因居多

网友H:
前两天看到一个图,说是起辉器的中间触点要接在L上,不然也很难启动

网友I:
就那几个东西换一下就好了
灯管可以用万用表测出,启煇器对换下就知道,剩下的就是镇流器的问题了

网友J:
只有镇流器没有换了,可以怀疑;
1楼所说换好的灯管、启辉器可以试,还有灯座等也可以查看。

网友K:
是的,灯座弹片接触不良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L:
最最后是换LED照明。再没有那种嗡嗡刺耳的震动噪声,没有坏球壳、坏管灯、坏镇流器等故障经常去蹬梯爬高的苦恼和烦人。

网友M:
LZ最后换了整流器没?好了没?

网友N:
确定线路没问题吗?线路有地方接触不好也会哦。

网友O:
这种带镇流器的灯和灯管都容易坏   我家里也有两个房间装的这种   下次都换掉  以后不用了

网友P:
总是启动不起来,是有动静还是没一点动静。
镇流器 导线 两边的灯座。

网友Q:
把镇流器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R:
看上去就只有整流器没有换了
所以就找整流器确认吧!

网友S:
卸下起辉器,用导线连接后启动脱离看正常否,如正常起辉器质量问题。

网友T:
剪掉启辉器里面的那个电容再试试

网友U:
测下电压是否正常,将旁边的好∽镇流器换上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P:
是双管的,一个好着呢,另一个一直在闪

网友V:
检查一下启辉器座,有没有坏了,灯管闪一般都是启辉器不能工作,因你更换了灯管和启辉器,所以故障可能就是插座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