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使能

楼主(2015-11-23):
伺服电机的使能端能频繁的通断吗?

网友A:
为什么不能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C:
呵呵,伺服驱动器的使能端是按需而动的,就像变频器的RUN运行端口的使能信号一样,一天可以启动无数次,只要马达能够承受得了。

网友D:
通断次数和概率是多高?

网友E:
楼主为什么让他频繁通段呢,正常情况伺服一上电,使能就开始的,不想让电机转你停止发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什么让他频繁通段呢,正常情况伺服一上电,使能就开始的,不想让电机转你停止发脉冲就可以了
我们的设备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G:
因为是晶体管,所以理论没有次数限制!
但是必须比脉冲信号最少早一个脉冲时间输出

网友H:
使能端你频繁通断的频率多少?问题是你要有意义怎样开断都行

网友I:
尽量避免频繁通断操作,

网友J:
太频繁有什么意义?

网友K:
使能信号取消后,电机保持力矩消失哦。一定要注意

网友L:
一分钟60次吗?这样厂家会哭的噢

网友M:
回复 网友F:
作用的是什么,就是要让电机处于自由状态吗?直接断使能,也不管脉冲是不是有输入了吗?那样位置控制会产生误差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M:
我们是用数控系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