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面板显示L

楼主(2015-11-23):
求助,Mikipulley变频器启动后面板显示L和4个8交替闪烁,测量在闪烁时,5v电压不稳,下降到4.7v左右,面板不闪烁时5v电压稳定。闪烁一段时间变频器就有输出了,但是输出也不稳定,用灯泡做负载时也跟随闪烁。
请问这个L是什么意思?网上搜不到,特来求助,下面是变频器图

网友A:
呵呵;这是与松下的DV700同款的,估计有快20年了;

网友B:
和dv700好像呀.换换电源上电解,有年头了,老化的可能不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吧。是包装机里面的变频器。换了400v330uf电容,还是那样。是不是灯泡负载轻报警?刚换了个变频器,不好再换上去测试,也没马达。

网友C:
应该是辅助电源的滤波电容干涸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本来就是与DV700同一平台生产的;
面板都可以通用;

网友D:
以前只看到说明书,没看到过实物

楼主:
那么我就来个拆机直播,呵呵
去下载了dv700的守则,也没有L代码,只有DL.

楼主:
黑色电容替换蓝色的原装电容

网友E:
没看出来显示L的报警啊

网友B:
开关变压器下边的小电解全换了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部位的小电容不好焊下来,只换了一个16v1000uf(原装是680uf)的电容

楼主:
白色的电阻之间才0点几欧姆,有问题吗?延伸到面板电路,是取样电阻?正方形是整流块,

楼主:
启动后面板显示代码L

楼主:
特别说明,上电面板显示0.0,应该是正常显示,就是按下启动键,就显示L和8888轮换闪烁,查dv700,只有DL代码

网友F:
回复 楼主:
把电路板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再看看,

网友G:
换电容修复的可能性很大

楼主:
谢谢各位亲。
把电源部位的电解电容全换了,能正常运行了。就是上电和断电瞬间都会显示L,这个L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又多了个神秘事件。

网友H:
是不是5V电源电压低了就报L

网友I:
上电与断电时出现报L,应该没什么大碍。

网友J:
应该就是电解电容老化引起的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