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M240

楼主(2015-11-23):
运行上图手下面那个x是什么故障?

网友A:
这个状态告诉你,变频器现在已经启动运行了。那个黑色十叉静态表示报警,闪烁表示故障。具体是什么,要通过BOP-2右上角菜单去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NONE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NONE?就是没有的意思。你在右上角的菜单里找当前和历史的报警信息呀。看看是什么?另外,BOP-2有中文的使用手册,在西门子的论坛下载中心,找一找他的文档。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没有接触过这种,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