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3):
AB700H  变频器通电显示CONNECTIONG TO,160KW的  拆开发现主板和驱动板是7根光纤链接,光纤无问题,处理插头也无效。再一个小转接板接到面板上,现在怀疑主板,驱动板,和转接板,你们遇到过吗,我该换哪个板。

楼主:
问题找到,主板坏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但现在报F10换了主板驱动板都不行

网友A(2018-01-04):
回复 楼主:
F10是啥故障代码?AB700的报F10是模块温度检测缺失故障,AB700H不太清楚,如果故障码一样,重点检查你的IGBT模块上的温度检测是否送到相关的功能板件了,不要悬空此信号。

网友B:
f10里面几十个子代码,看子代码参数啊,f10统称系统报警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