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帮分析下这么回事!

楼主(2015-11-23):
配电所里PT手车两年来换了3次了 当然不是同一个所 都是电压互感器烧坏 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1、安装方法与选型错误。
2、产品质量问题,厂家产品批次有材质的质量问题。

楼主:
安装 配线都是按标准配的线 选型和容量是设计院给的

网友B:
看图是高压击穿,质量问题吧?

网友C:
应该是质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