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3):
关于此系列的控制输出端子M02、M03、MCM(控制两个固态继电器)的参数如何设置?手册上没有,再有06-10、06-11的累积电机工作分钟、累积工作天数能动手脚吗?

网友A:
06-10、06-11是只读参数,不可改变,我的台达el没有M02、M03、MCM端子呀。

网友B:
换个内存可以的,但要重新写一些参数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搞得

网友C:
搞错了吧!